关于物体转矩怎么计算,求大师

楼主(2020-02-22):
齿轮45/98 转速10r/min 载重300KG 工作台50KG 转动惯量400KG*M2  算下需要多大的扭矩电机 减速比60

网友A:
主要看你需要在0.1秒实现同步还是在100秒内实现。

网友B:
扭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网友C:
负载是在上面工作上的吗?电机在图片中哪个部位?把传动链大致描述下

网友:
有力学公式如下:
9.55×功率=转矩×转速
式中:功率单位为W,转矩单位为N.m,转速单位为每分钟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需要在0.1秒实现同步还是在100秒内实现。

j加速时间0.2秒。为什么圆周运动,匀速时候 合力为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这个没有匀加速 匀速 匀减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在上面工作上的吗?电机在图片中哪个部位?把传动链大致描述下

负载就是个焊件固定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