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adams的朋友,这款软件好用吗?

楼主(2020-02-22):
ADAMS,即机械系统动力学自动分析(Automatic Dynamic Analysis of Mechanical Systems),该软件是美国机械动力公司(Mechanical Dynamics Inc.)(现已并入美国MSC 公司)开发的
虚拟样机
分析软件

网友:
同求大神解答,在机械设计中常用在哪里

网友:
纯粹做机械设计,会一点运动学仿真就行了,对你的构型设计及优化会有帮助,可以结合ansys一起。

网友:
个人认为对不不搞高尖端的研发工作,这个就不是那么必须了

网友A:
adams和ansys感觉都不是太难入手的,以前都是说adams偏向于运动学,ansys偏向力分析。还有abaqus。一般实际用ansys,sw直接导入,进行简单静力学分析。找学习ppt跟着做,学习下就可以。真的要计算准确,需要做材料试验,确定材料参数的,力的加载曲线。学习下ansys workbench吧,设计的时候校核下。另外设计需要计算装配尺寸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ams和ansys感觉都不是太难入手的,以前都是说adams偏向于运动学,ansys偏向力分析。还有abaqus。一般实际 ...

我们用的也比较浅,也是这两者结合也用。其实软件很多功能没有挖掘,没有用到。

网友:
这个和ANSYS有啥区别,好像ANSYS也包含它的求解器。

楼主:
|lose2836发表于 02-23 00:00adams和ansys感觉都不是太难入手的,以前都是说adams偏向于运动学,ansys偏向力分析。还有abaqus。一般实际用ansys,sw直接导入,进行简单静力学分析。找学习ppt跟着做,学习下就可以。真的要计算准确,需要做材料试验,确定材料参数的,力的加载曲线。学习下ansys workbench吧,设计的时候校核下。另外设计需要计算装配尺寸链。
目前我想做静力分析,分析各种静不定问题:未知力多于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方程个数的问题。请问adams能做这方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