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SolidWorks2019打包功能中不能对零件或者装配图重命名,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2):
(图片)

楼主:
第一张图是SolidWorks2017版本的对话框,SW2019版本的双击后没有此对话框

网友A:
用solidworks explorer可以修改名称,在左下角程序,solidworks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 explorer可以修改名称,在左下角程序,solidworks可以找到。

我习惯了打包的时候改名称,重装一下软件就可以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

重装一下软件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重装后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打开零件图时打包功能还是不能修改零件名称,但是工程图时可以修改文件名称。希望可以给遇到这个问题的小伙伴一个参考,如果有知道原因的大侠望赐教  抱拳!

网友(2020-09-01):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之前装SWK2019可以用,但后来打包功能中不能对零件或者装配图重命名,请大侠指点

网友(2021-01-13):
我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不过是不稳定,有些能点开替换那对话框,也能改名,有个不行,只要试了不行的那些文件,所有的文件都不能替换改名了,只有重启软件才回来之前的样子,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我不知道原由是不是这个,我把sw的插件全部去掉,包括自带默认的一些,然后刚刚怎么的行不通的,都可以了。

网友:
我的sw2019sp5.0,也有类似的问题,不管是零件还是装配体,装配体不管只有1个零件还是几百个零件,有些能替换改名,有些不行,就是替换对话框都打不开。只要试了运行不了的,所有的文件都打包改不了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把插件,包括自带默认的那些,全部关掉,然后之前那些怎么都行不通的,都可以了,看一下有这问题的多不多,总结一下是哪个插件的原因,我没有用其他的外挂插件,都是默认自带的那些。

网友C(2022-02-10):
大家好,我也有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方法:只要把solidworks所有插件的启动项关闭,就可以用了!

网友D(2023-11-28):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我也有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方法:只要把solidworks所有插件的启动项关闭,就可以用了!

郁闷死了,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害的我重新卸载了再安装也还是不行,直到看到了大神的回复贴.......都是插件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郁闷死了,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害的我重新卸载了再安装也还是不行,直到看到了大神的回复贴....... ...

帮到你我很开心

网友:
唉,我在多都是加前缀,或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