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拉伸求助!!

楼主(2020-02-22):
想把图中的曲面拉伸成实体,研究了一天实在搞不出来,求大神赐教!黄色的图是我拉深出来的但是不是实体,里面是空心的,需要实体!求助!!!

网友:
1、曲面得加厚才能变成实体;
2、不封闭的曲面,需要加厚后才能从闭合曲面生成实体。

网友:
SW中曲面是没有厚度的薄片,没法拉伸吧?我们一般用曲面做应力分析,曲面不太好理解。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把这个片体加厚成所需的厚度,就能形成实体;
而且这个曲面外边估计不在一个面上,所以是无法拉伸出形的。

网友:
没缝合可以先缝合再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