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盖密封

楼主(2020-02-22):
类似图中箱体端面的密封,大家有没有成熟的结构可以借鉴,要求IP67,耐冲击振动,壁厚4到6mm。我图中只是用密封垫示意,之前看到过RRU设备上有这种结构,现在找不到尺寸和机构图片,望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密封什么介质?灰尘,雨水?

楼主:
产品是用在汽车上面的,安装在低盘处,要求尘密,水密(水下一米30分钟)。

网友A:
IP67的密封性要求,需要有专用的密封垫圈,这个不是靠结构去解决的问题,建议用硅胶泡棉这种材质。

网友B:
裁剪合适尺寸的青壳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67的密封性要求,需要有专用的密封垫圈,这个不是靠结构去解决的问题,建议用硅胶泡棉这种材质。

材质的话一般我们用硅橡胶,不知道是不是和你说的硅胶泡面是一个材质;
现在我是想找到这种箱体的密封结构,看是如何避开螺钉的和如何将密封垫安装在箱体里面的,之前是看过RRU箱体的密封圈,不记得具体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裁剪合适尺寸的青壳纸

测试过可以过IP67吗?能介绍一下你的应用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胶。

还想用密封结构来保证密封,密封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可靠。

楼主:
找到了之前看到的箱体端面密封了,满足IP67。
现在又有问题了,我们结构比他小,需要改动,找不到密封垫的设计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