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ug上这些约束之类的符号怎么让他不可见?

楼主(2020-02-22):
约束符号,还有坐标什么的。有没有类似sw中的全部隐藏按钮。, t" D$ A/ g. @

网友:
试试在菜单空白处---右键----草图工具---关掉 显示草图约束

网友:
隐藏掉,这个不是约束,是每个零件3D模型基准。

网友:
在键盘上面按 ctrl+w,出现这种对话框,可以按需要隐藏掉不需要显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