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位齿轮上哪个圆的齿厚和齿槽宽相等?

楼主(2020-02-23):
请教,变位齿轮上哪个圆的齿厚和齿槽宽相等?(变位齿轮上齿厚和齿槽宽相等的那个圆叫什么圆?)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无解啊,因为和标准齿轮相比,正变位齿轮,分度圆齿厚增加,齿槽宽减少,齿顶高增加、齿根高减少,齿顶厚减少、齿根厚增加,和基园齿厚增加。

楼主:
半径=分度圆半径+变位系数*模数,是不是这个圆?

网友:
肯定不是分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