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某零件表面画草图后,异形孔向导,草图不显示

楼主(2020-02-23):
如题,班上。草图不显示,观阅草图却会全部零件草图都显示,求助,不好打孔了

网友:
是不是草图(设计树那里的)隐藏了。

网友:
应该是草图的参考点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时,我都把草图上的点改成小圆拉伸切除再画导向孔,

网友(点评):
谢谢。已凑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