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起步时渗油

楼主(2020-02-23):
现场情况:柱塞式油缸,直径360,油缸快速上升依靠蓄能器伸出,速度280-320mm/S,油缸起步伸出的时候会带油(微量)出来,次数多了,带油数量就很明显,起步十几公分后未发现带油。油缸进油方式从油缸中部进油。后改变动作,起步时候30㎜/S,3S后快速伸出,还是一样效果。请教了制作油缸和做液压系统人士,有2种解释。
1.起步时候柱塞伸出速度快(油液运动速度快)超过密封圈张开速度,所以会在起步时候密封不了;

2.起步时候冲击比较大,柱塞有出现摆角导致渗油;
3.或是前面2种因素共同结果?
现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以前使用压铸机时,压射速度比这个更快呢,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跟油缸的配合精度有关系,柱塞缸略微带油也是正常的,有助润滑。

网友:
有可能是导向套的密封面上有很多磨损形成的麻点和划沟,使导向套与活塞杆的密封间隙增大。

网友:
油缸伸出起步时,系统温度几乎等于环境温度,油缸、活塞杆、液压油、密封件温度都比较低,密封件硬度比较大,变形很小,密封作用比较小,所以,活塞杆起步时有液压油露出;

随着,运动的进行,活塞杆速度增加而温度升高,系统温度传递给密封件,密封件硬度较起步时降低,变形量增大,所以,液压油的泄漏量逐步较小到微泄露,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预紧一下油缸密封压盖螺栓试试

网友:
压力多大? 国内貌似没有能把密封做到30mpa而不漏油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密封不行,更换密封。

网友(2020-03-30):
密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