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如何转变为旋转运动

楼主(2020-02-23):
要求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有没有容易加工制作的方法,按压距离50mm,旋转180°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不正是直线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的吗

网友:
是啊,觉得楼上的说的是最简便的方法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齿条与齿轮了吧,其次滑轮结构,链条结构,皮带结构也算吧。

网友:
齿轮齿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