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三菱M70系统报警故障解除方法

楼主(2020-02-23):
       设备:三轴立式加工中心       系统:三菱M70

程序已经编辑完毕,但是一启动就报警P430原点回过了,机器也重启过,就是启动不了,无论哪个程序都走不了,三个轴都正常,可移动,主轴也能动,换刀也行,就是程序不能启动,启动就报430
    P430报警:有未复位完的轴
分析方法:1、如果有未复位完全的轴,可以通过各个轴复位零点来检验
          2、发现故障,不能完全判断就是系统或者设备硬件的问题,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排查之

X、Y、Z轴复位后报警依然存在,说明各个轴已经复位归零,检查程序,结果发现下图程序中花圈的A90就是报警的原因,A90的意思是:A轴旋转90度,但是这台机床没有A轴,但是系统接受到了程序的指令,开始启动A轴,结果是未发现A轴,所以,系统报警

最终,把程序中的A90删除,程序正常运行,未出现报警

PS:引起设备报警的原因有很多种,在日常的工作中如果遇到了,先自己动动脑筋解决一下,就本人工作这些年来看,报警中百分之70以上都是现场编程的时候不小心输错引起的,稍微改动一下就可以解决,日薪还好,设备维修对计件工资的员工影响很大的,所以,做数控这一行的,每一步都要认真仔细,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A(2020-12-27):
A轴是可以在系统中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轴是可以在系统中屏蔽的

只要编程的时候不写A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