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大家帮忙看一下合适吗?

楼主(2020-02-23):
电机通过同步轮带动白色支臂旋转,支臂通过紫色连接轴和同步轮相连,蓝色支板上下各一个平面推力滚针轴承。这个平面推力滚针轴承这么用合适吗?把同步带拉紧后还有一个径向力。如果不合适的话,用什么轴承合适呢?谢谢大家

网友A:
1)粉色的轴,为什么不会忘电机方向逃?
2)摆臂板子的厚度x长度x宽度,和蓝色折弯板的厚度对比,蓝色板子也太薄了吧?我不会计算。。。只觉得摆臂板子,一定会点头。
3)推力轴承的外径太小了吧。。。这机构中,这个轴承,主要干活儿的,只有外围吧。。。
4)不知摆臂的摆动速度和加减速如何。。。总觉得电机小了。。。我不会计算。。。

网友(点评):
老哥点到为止,不要说你不会算,哈哈欺负别人。

网友(点评):
我真的不会计算。。。不开玩笑。会计算这些,我早就转到重型机械去了。。。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没有多大力,只是为了让板转的顺畅点,推力轴承可以,或者直接加连个四氟块也能用,看使用频率了,如果用轴承,还要考虑轴承润滑和维护

网友:
不可以!皮带的张紧力怎么办?LZ只是解决垂直方向的力,然而水平方向皮带张紧力产生的拉力呢?这种结构是不应当受力的方向受力,所以是不可以滴!

网友:
蓝色零件是支撑同步带轮和传动轴的吧?

同步带轮在竖直方向的力通过端面轴承传到地面,与蓝色零件配合的端面轴承的内圈或外圈不随轴和白色摆杆旋转。与端面轴承旋转的内圈或外圈通过端面轴承把旋转件和不旋转件分离开。

网友B:
剖开看更直观些。是否有隔圈,很重要

网友:
推力轴承安装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分清轴承的紧环和松环(根据轴承内径大小判断,孔径相差O.1~O.5mm)。
(2)分清机构的静止件(即不发生运动的部件,主要是指装配体)。
(3)无论什么情况,轴承的松环始终应靠在静止件的端面上。

网友C:
一般平面推力球轴承只承受轴向受力,楼主这个结构为啥用平面推力球轴承,直接用两个深沟球轴承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粉色的轴,为什么不会忘电机方向逃?
2)摆臂板子的厚度x长度x宽度,和蓝色折弯板的厚度对比,蓝色板子 ...

谢谢大侠
1,粉色的轴通过螺母把 同步轮、轴承、蓝色的板、旋转臂 夹紧,同步带拉紧后,会有电机方向的径向力,影响大吗?
2,蓝色的板子是薄,考虑加加强筋
3,这个机构负载小于1kg,支臂长250mm,推力轴承需要选大些的吗
4,摆臂速度大概2秒90°,电机选42步进电机,电机小吗?只是旋转支臂应该用不了多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开看更直观些。是否有隔圈,很重要

没有隔圈,需要怎样加隔圈呢?可以帮忙画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平面推力球轴承只承受轴向受力,楼主这个结构为啥用平面推力球轴承,直接用两个深沟球轴承不就好了吗。 ...

这个机构摆动速度大概2秒摆动90°,频率一分钟4、5次。我是觉得这么简单、占空间少,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就要复杂的多

网友:
你这结构,同步轮那里有很大的径向载荷,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这样光靠一个螺母锁紧轴,光靠那点摩擦力那轴很快就碰上蓝色半上的孔了

网友:
1.同步带没张紧,最基本的错误。
2.紫色支承钣金太薄,但是不建议采用钣金,没法保证平行度,要知道两个同步带轮平行度要保证;
3.该种结构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别人建议你用两个深沟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想的和别人想的结构是不是不一样;
4.轴的锁紧螺母细牙还是粗牙,两个薄螺母,
5.同步轮不是你这么画的,镀锌挡边尺寸自己找;
6.电机计算,轴承计算,向心力计算这些都机械设计最基本的,建议楼主多看看手册在设计;机械不是简单的画图
你不要说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给别人的感觉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不喜勿喷。能力是一方面态度更是一方面

网友: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郑重地说一下:

1)我真的不会计算负载。。。到目前设计制造的机械,负载关系,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但,这个“拍脑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凭自己见过不少自己专注的设备机构类型的裸机。
     换句话说,人家认真计算过的,我,只是靠自己认真专注的N次“见识”累积,再除以N,然后差不多就行算了。

2)真的很羡慕能计算的同行们。真的。
     一大堆很无理的原因,自以为挺能学东西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计算”,觉得很丢脸。。。
    到现在,还是很怕“惯性”。。。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不用深沟球,这么小的力用一个深沟球也够呀,深沟球怎么就复杂了,明明用深沟球更加稳定简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