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钢板平面投射方便划线敲孔位的方法吗?

楼主(2020-02-2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厂里面产品都是是平的长方形钢板,平面上面要打孔,大约50个孔左右,钢板宽2米长3米,偏差2毫米以内即可,要求还是比较低的,平时在工作中感觉每块人工去划线打孔还是比较繁琐的,请问有类似于投影仪这样的原理的设备,我可以直接投在上面然后敲眼定位?

补充内容 (2020-2-24 09:47):
敲了孔是为了摇臂钻打下去定位用的

网友A:
工装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定位呢

工装的话我想加工两个靠山,这样的话把板靠过去靠到无缝隙这样的话应该差距也不大平面上的孔是装夹配件的,只要间距对,整体便宜点没事的

网友B:
如果是同类加工很多的话,趁早自己做一个设备。

需要的,

1)X、Y光轴导轨
2)当然是X、Y步进电机。Z,看打多大的孔了。
3)磁座钻  大小看打多大的孔了。
4)运动控制器,或PLC
5)80宽的槽钢架子。
6)拎得起来磁座钻的气缸。

操作:

1)U盘放进去DXF文件或孔表,界面上选择要大的孔径,磁座钻上装好钻头。
2)架好板子,手动或自动找好基准。
3)点击开始!然后,这个直径的孔,他自己打好了。

整个设备,也不需要多大的强度。。。

不算编程成本,即使用较贵的运动控制器,制造成本应该两万不到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类加工很多的话,趁早自己做一个设备。

需要的,

大神我都不用这么先进的,我打算就是只要告诉我在哪个点就好了,工件要四五吨,工件用行车吊到工装的地方,然后进行啪啪啪的点孔。

网友:
现在装门窗用的那个激光水平尺,几个拼起来

网友:
镀锌板一块制个样板就解决问题!假如孔距有规律性的话。

网友(点评):
都让机器人干了,手痒痒!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知道,一是怕变形,二是经常变换孔位,如果用镀锌板做样板那要做五六十块样板,吃不消

网友:
镀锌板一块就解决问题

网友:
用激光割一个薄板,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好主意,薄板做钻套工装,反正精度要求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都不用这么先进的,我打算就是只要告诉我在哪个点就好了,工件要四五吨,工件用行车吊到工装的地方 ...

我说出来的,这还叫先进啊???

不过是很简单的工具而已。。。

只想打点?那就不要磁座钻了,带电磁或大吸盘、带气缸的X、Y工作台而已啊。又不需要什么多结实的铁坨子底盘。。。

啪啪啪。。。 啥样的啪啪啪,都需要提前或多或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消耗。

反正最后想要啪啪啪的效果?

1)一般的机加工,都分我动还是她动还是咱俩一起动。。。你觉得你的情况下,谁动谁不动好呢?
    --  让四五吨的她动来动去,难为她了。还是我主动点吧。。。
         结论: 设备得轻巧。
2)你得瞄好啊!   公差要求再不高,也不能跑偏太离谱捅错地方不是?也得知道她的哪儿在哪儿啊。。。
    --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只要快点多捅几下就行。。。差不多就行。。。
        那你,也总得提前想好都往哪儿捅吧。。。总得知道她多大块头、方的还是长的吧?
        结论:再差,也得有数据表处理的功能。。。
3)就算只要点点捅捅就行,那,还是得有一定的力量的。。。还得四脚撑稳了。。。
   --  光脑子里想着,那玩意儿不会自己跑到那里去捅的,还得多少有个“体重”和“速度”来保证确实啪出效果来了。
       同一个人的“体重”,听说在不同星球上都不一样,我是没去过外地。。。怕被防疫的门卫监督谁的就因为是外地户口踹回来。。。
       结论:总得有挪来挪去那玩意儿的动作所需要的动力源和导向件;“啪”的时候,还得保证“啪”得要刚猛!

咳,你这个啊,还不是一次的啪,还是啪啪啪,,, 说得轻巧。。。  要享受那过程那结果,还得努力琢磨自己该干嘛、努力琢磨那钢板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机械知识,无处不在。。。

总结好了,花超级少的钱,就可以给很多很多的钢板轻轻松松地“啪啪啪”了。。。

网友(点评):
又黄又暴力

网友:
一个机械手,连孔一起打了

网友:
去搜一下雕刻机开源,用来打孔应该不错,至少能给事先打个小坑。嗯,马大哥家就能搜到

网友:
XY导轨+激光笔。

网友:
整台激光切割机完事

网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