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扫描的软管与轴套如何配合

楼主(2020-02-23):
由SolidWorks扫描成的软管如何与轴套孔相配合?同时能实现轴套的移动还可以带动扫描管也跟着一起移动谢谢!

网友:
软管留一段直段,配合时同心,重合

网友A:
要做软管和轴套管配合,你看看SW的RUIONTING帮助。建立轴套管模型之后,在模型上要建立轴套管的两端建立连接点(这两个连接点是和软管、与轴套管另一端联接的零件用的)和线路点(线路点是控制软管与轴套管同心用的)。

网友:
这两者联动最好每个实体单独一个零件,再装配起来,一个移动,另一个也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做软管和轴套管配合,你看看SW的RUIONTING帮助。建立轴套管模型之后,在模型上要建立轴套管的两端建立连 ...

这个要学习了,之前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