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PLC程序,简易方法请教?

楼主(2020-02-23):
一个切断程序,在触摸屏上设定一组不同尺寸的数据,有时10个尺寸,有时15个尺寸,,,,,可以通过设定。。。。如何简化程序,现在是用D100-D120分别一对一读取,进行最大组数与尺寸比较,通过编码器计算。程式比较长,有没有什么更简化的方法

屏

网友A:
你好像没表述清楚吧!你是要控制切断距离,还是切断后检测长度然后分类?你想表达的意思是长度尺寸通过编码器的数据计算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表述清楚吧!你是要控制切断距离,还是切断后检测长度然后分类?你想表达的意思是长度尺寸通过编码 ...

切控制切断长度,只是每次切断的长度不相同!比如,切1米的4根,1.2米的2根,。。。。0。5米3根。并且自动一直重复对这个数量及长度进行裁剪。

网友:
你20个地址,从最低位D(0+K)开始读取,每读取一次K+1,对新的新的K值,K>20,k=0。值为0就跳过。就是按照循环写就可以了啊!应该没有多少行就可以了

楼主:
采用的这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直接计数,然后对应MOVE就好了

网友(2020-03-31):
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