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侧隙调整问题

楼主(2020-02-23):
两圆柱齿轮在调整侧隙时(偏心套调整),将两齿轮侧隙调整较小时(基本无晃动),出现啮合至某一位置的卡死现象。但是调松后,侧隙又变大,晃动比较厉害。请问怎么解决啊?

楼主:
补充:齿轮侧隙调整时,如何确定侧隙已调整合适?

网友:
卡死是不是啮合齿轮的顶隙超差了。侧隙通过检查侧面接触斑点,你看看GB50231中有论述。

网友:
提供拙见:先看下是不是固定某个齿卡,或者某几个连续齿卡。再检查下齿轮轮齿齿形是不是有问题,用三次元检查(加工或者后期变形(设计不合理齿轮轮齿产生变形或者卡变形))。排除法

网友:
首先,齿轮传动需要有合理的侧隙。按你所述,是有部分齿侧隙小,部分齿侧隙大。是齿轮副精度不够,要求高的话,需要提高齿轮精度。要么采用消隙结构。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齿轮在加工时,内孔与分度圆的不同轴造成的.

网友:
一般先在主动锥齿轮轮齿齿面上涂以红丹油(一种红丹粉与机油的混合物),然后用手使主动锥齿轮往复转动数圈,于是从动锥齿轮轮齿的两工作面上便出现红色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