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能托住重物吗?

楼主(2020-02-23):
如题。电磁阀是SMC的,三位五通中封式,气缸是缸径30mm的,气缸托举(直接托举)一个重60斤(30公斤)的物体,要求急停断气后,气缸能稳住原来的位置保持基本不动(动个几厘米没关系,最多维持1小时即可)。那么这个重物用这样的电磁阀可以做到吗?

网友A:
液压可以。可能动几个厘米气动可能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可以。可能动几个厘米气动可能也行的。

那怎么样才能保持绝对不动呢?不能用机械手法,因为不一定在某个固定位置停止。

网友B:
光是电磁阀不可靠,特别是垂直方向,而且砸下来会产生危害的地方。用带锁气缸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是电磁阀不可靠,特别是垂直方向,而且砸下来会产生危害的地方。用带锁气缸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样的,因为重物下面是气缸,如果正常情况下,因为气缸上有调速阀(节流阀),使用时气缸速度比较慢(每秒0.2m),所以坠落的话我想自由落体是不可能的,因此使用电梯那种防坠器结构是无法发生效力的。

但是带锁气缸是你必须得用扳手锁死才安全,但是要求的是按下急停即基本停止,不能人还带个扳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因为重物下面是气缸,如果正常情况下,因为气缸上有调速阀(节流阀),使用时气缸速度比较慢(每 ...

30公斤,想保持1小时应该不可能,不过SMC这些高级货我没用过,不敢下定论。就算现在可以,过了半年电磁阀磨损,总之不保险。
再说,带锁气缸是断气即自动锁死,不是要你带扳手去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公斤,想保持1小时应该不可能,不过SMC这些高级货我没用过,不敢下定论。就算现在可以,过了半年电磁阀 ...

哦,是断气自动锁死啊,那就靠谱多了。可以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接的时候按断电保压法接

网友C:
实际上是不允许的。国家和地方的安全生产规定中,均不允许利用中位o型技能为升降结构保压(需要机械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不允许的。国家和地方的安全生产规定中,均不允许利用中位o型技能为升降结构保压(需要机械锁死) ...

查了下SMC官网,明白了。这东西和抱闸电机一个道理,给气就把锁给解开了,不给气自动抱死气缸缸杆。

网友D:
三位五通的中位机能示意图是啥样的?如果靠活塞杆承重,最好用机械,电气做双重保险,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
不行,需要用刹车气缸

网友:
中封型的电磁阀不能长时间保持的,已经亲自验证过,当时的应用场景是气缸顶升100KG的产品,停电后三分钟不到就落下去了,建议换用伺服带刹车或者加机械刹车制动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2#pid629965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因为重物下面是气缸,如果正常情况下,因为气缸上有调速阀(节流阀),使用时气缸速度比较慢(每 ...

带锁气缸是自动开气压锁死的,不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位五通的中位机能示意图是啥样的?如果靠活塞杆承重,最好用机械,电气做双重保险,这样可靠性比较高。

三位五通中封就是两侧电磁线圈都不给电,则电磁阀的活塞杆在中间位置,气缸的上下两个气口都被堵死,所以就不能动了。它其实是利用残压保持气缸不动的。

网友:
不行 安全第一呀!建义还气缸和机械靠谱呀!

网友:
中封可以是气缸在中间位停止,但物体太重,接近气缸负载,或是超过,那时间长了肯定会一点点往下掉,建议增加硬限位以保持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样才能保持绝对不动呢?不能用机械手法,因为不一定在某个固定位置停止。

带锁气缸或者气缸上接一个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先导口断气就会锁紧;SMC和费斯托都有卖;气路控制原理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锁气缸或者气缸上接一个带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先导口断气就会锁紧;SMC和费斯托都有卖;气路控制原 ...

先导式单向阀的调速阀这个我用过,可以停住,但是手使劲按的话气缸会像弹簧一样动,我觉得还是气缸带锁最好吧。

网友:
气压作为动力还可以,你的要求最好是通过机械部分来实现,对气动元件损耗太大

网友:
小心安全,气温变化,材料劳损,气管破裂引起发安全,30MM推30KG太小了。换个大的

网友:
https://www.nbk1560-chn.com.cn/products/clamp_and_brake/clamperzee/?utm_source=bdl&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K_b_kwd_lz_pc
气动常闭,推动的时候打开,松手就关闭锁死

网友:
竖直的工件防止下落,通常是要加一个单向阀的。如果按照你目前的情况的话,需要另外单独购买一个单向阀连接。标准的做法是,中泄阀+单向阀。但是走线的时候,一定要泄气走线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