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绘制问题

楼主(2020-02-23):
图示内容,在绘制草图时发现这种状况,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怎么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右键,什么错。知到原因再查找产生错误的原因。

网友:
根据整个草图看,局部看,只能猜了。是不是草图不封闭或者有多余线条导致草图不封闭或者存在悬空草图。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都是常见的

网友:
问号里 别有洞天

网友:
一般都是过定义了,右键编辑草图查看过定义。

网友:
草图基准有问题,或者是尺寸标注时,有的过约束,导致尺寸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