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请教,这样中空的球体如何成型?

楼主(2020-02-24):
材料是PC,想一次成型,不能拼接

网友:
3d打印倒是可以的,请使用手机"扫一扫"x

网友:
吹牛的吹字。。。。。有种模叫吹塑模,就不知你这材料适合不。

网友A:
内部尺寸不可能这么准确。
我用过气辅做类似产品。氮气。
吹塑应该也可以。但不清楚你的具体使用要求。感觉吹的话PC太厚了。类似滚塑的话,你的产品又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尺寸不可能这么准确。
我用过气辅做类似产品。氮气。
吹塑应该也可以。但不清楚你的具体使用要求。感 ...

内外精度控制在±0.1mm左右,希望能用模具成型

网友(点评):
内部保证不了。外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尺寸不可能这么准确。
我用过气辅做类似产品。氮气。
吹塑应该也可以。但不清楚你的具体使用要求。感 ...

气辅如何做啊?能简单介绍下嘛?谢谢!

网友(点评):
内事不决问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辅如何做啊?能简单介绍下嘛?谢谢!


更正一下,用吹塑。类似水杯,水桶。
我查了下,以前做的气辅产品比这复杂一些,细长型,空腔小些。还有一大原因是--对外观要求极高。

网友:
吹塑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