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级数的选择

楼主(2020-02-24):
普通异步电机有2-4-6-8-10等多级数的,查资2级电机的扭力和4级的差不多,为什么常用的电机是4级的,为什么不用两级的的配大减速比的减速器,这样不是更加节能吗,是由于输入轴3000转的减速机贵吗?

网友:
减速机贵多了

网友:
你看走眼了!你框出来的是堵转转矩和额定转矩的比值。

网友:
电机扭矩有固定公式的哦,仔细看

网友:
电机极数不同,同功率的电机输出扭矩跟电机极数成正比

网友:
.。。这么好的软件

网友:
截图为啥少了最上面一行?那是最关键的一行啊

网友:
电机极数、扭矩、功率、转速和传动方案,这些要综合考虑。极数大,极对数大,电机输出转速就低。这个输出转速还要配合传动方案、减速机一起考虑。

网友: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是分极的,是由电机的“极数”决定的。?
三相异步电动机“极数”是指定子磁场磁极的个数。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不同,可形成定子磁场的不同极数。选择电动机的极数是由负荷需要的转速来确定的,电动机的极数直接影响电动机的转速,电动机转速=60乘以频率再除以电动机极数。电动机的电流只跟电动机的电压、功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