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krs显示了一下另一种配置,导致原来的工程图全乱套了。

楼主(2020-02-24):
太可怕了!!

不同的配置要出不同的工程图,这个怎么弄?

网友:
工程图的视图是可以选关联不同配置的啊,视图的左边框设置里有。

网友:
我都是弄一个常用的,其他的配置需要用到的时候就另外出图。

网友:
贴个图看看怎么乱套的

网友:
这个不要紧,打开后不要保存,重新选择原来配置的模型,再重新打开一次。
工程图里有一个分离图纸的功能。

网友:
换一下模板不就好了??

网友A:
各位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这是什么东西啊

求大神指点,到底起什么作用的。。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