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气缸限位+定位结构求助!

楼主(2020-02-24):
现在有个小改造,就是旋转气缸带动图上所示的一个90°摆臂结构,现在问题是:初始位置是竖直状态,放好物料后,按启动,气缸动作,从90°摆到0°,但是下摆的速度太快,加了限位时间久了,水平就跑了,如何让下摆的速度平稳,调速阀也调整了,没多大用处,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要把限位做到后面,也就是转轴那部分,主要要保证水平位置精度。
各位有没有以前碰到过这样情形的经验。

网友A:
转动惯量太大了吧,旋转气缸承受不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太大了吧,旋转气缸承受不了的吧

现场看了,可以转,但是有冲击,气缸负载是够的

网友(点评):
缓冲行程短了,缓冲时间太少,产生的缓冲扭矩大于气缸的转矩

网友:
如果只是定位跑的问题的化,用缓冲器加固定限位应该能够解解决一下!

网友:
直接外侧再加不带缓冲的限位,不用气缸自带的限位减少时间

网友:
一个一百多气缸+连杆就能做成的结构,非得花几百买个娇弱的旋转缸

网友:
气压调小,加缓冲器限位。

网友:
我猜设计时没有进行动能计算?
转不动的情况是转矩不够,而冲击过大的情况属于动能超标。
SMC有提供选型软件,可以计算固定气压下动能是否符合要求。
我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缓冲器,可以增加外置缓冲也可以直接更换带缓冲的转动气缸,具体形式还需要计算后决定啊。
以上。

网友:
转轴部分最好配重,以避免过大的冲击

网友:
气缸+连杆要更好一些。个人觉得,换方案比修补方案更省钱

网友:
可以在零度下面加个缓冲器和限位棒,然后在90°那儿也加个限位棒,我司旋转气缸就是采用这样的结构的

网友:
可以试试调压,缓冲器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
关注,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旋转气缸是不能只依靠气缸自带的调节限位的,这种通常的用法是在外部加上限位。如果没有空间要求,建议你在轴上加一个工件,进行外部限位

网友:
或者加限位块,或者加限位气缸。方式很多

网友:
这个气缸用在这里明显不合理,, 你之前肯定很少用这种气缸
这种旋转缸中看不中用,, 转动起来震动太大,, 把气压调小,有可能转不动,, 转起来, 也不匀速不稳定影响机构功能
建议还是改机构,, 要就直接上电机,, 要就用个直缸加个连杆机构
个人认为电机好,, 转起来匀速稳定又可靠

或者气缸加个齿轮齿条,,空间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