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时出现多出一部分

楼主(2020-02-24):
如图所示,图1是镜像之前的模型,图2是镜像之后的模型,镜像后怎么多出了中间的部分,如图3所示

楼主:
镜像时中间部分应该没有呀,怎么镜像后主动生成了

网友A:
镜像之前,A和C在建模时是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之前,A和C在建模时是否有关系?

你好大侠,A 部分我是从侧面拉伸生成的,这样也不算和C部分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像之前,A和C在建模时是否有关系?

就是这样

网友B:
镜像功能在选择图形的时候是不是选错了,或者是少条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

看你这个图片好像是直线阵列的?

网友(点评):
不是阵列的,左侧草图是我画的,然后拉伸的

网友(点评):
图片1中几个黄色的框架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黑色是草图画的,黄色部分是凸台-拉伸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像功能在选择图形的时候是不是选错了,或者是少条线之类的

你好大侠,这就是镜像时选择的

网友(点评):
镜像前C部位没有筋,镜像后C部位出现了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