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提供一个在圆锥面上做密封的思路

楼主(2020-02-24):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黑色部分是一个圆锥件,材料是不锈钢,空心厚度1.5mm。红色部分未定,需要在红色部分和黑色部分连接的地方做密封。
要求如下:
1.黑色部分和红色部分需要能随时拆卸2.工作时黑色部分会被加热到100℃左右
3.在100℃的时候不会释放气体或者物质
4.工作时外部为大气环境,内部有一个很小的负压

我是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好的方法,恳请社区的大佬能不吝赐教,能告诉在下一个小小的思路

网友:
密封可以定做,做一个代锥面的密封,选用有弹性的材料

网友:
翻过来看,就是保温杯的密封啊

网友:
外锥面上使用锥形密封件,不锈钢板只有1.5mm怎么能压紧密封面使得密封件产生变形呢?

若要可拆卸密封,用密封胶也不行。红色的零件是什么材质?内部也是中空的?

网友:
这块能否加对快换法兰

网友:
这个只要采用能耐温的密封材质,如氟橡胶、硅橡胶,结构如同保温杯的就可以,这样不需要多大的力就可以实现密封。负压密封优先考虑用氟橡胶。

网友:
做一个环形吸盘,类似于Y形密封圈。通过抽真空形成密封。

网友A:
如果压力小的话你可以参考电饭煲的密封原理,压力大了不行

网友:
做成旋钮的,加个密封圈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力小的话你可以参考电饭煲的密封原理,压力大了不行

应该很小,板材1.5MM,参考压力锅形式密封吧,主要是看你上面那个红色接触面有多大,接触太小、本身重量大会形成一个剪口

网友:
锥面上焊个U型槽圈,槽内塞两个方形密封圈,红色件塞两个密封圈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