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六角螺钉是否需用弹簧垫圈?

楼主(2020-02-24):
我看到的设备有的用弹簧垫圈也有不用的,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有振动的地方必须要用弹簧垫圈。

网友(点评):
有振动的地方必须要用弹簧垫圈——还是要视情况定。

网友(点评):
有振动的地方必须要用弹簧垫圈——还是要视情况定

网友:
内六角只是螺钉头不一样吧,要防松肯定要用平弹垫。

网友:
内六角螺钉一般用在沉孔中,所以不用弹簧垫,而且内六角螺丝也没有相对应的弹簧垫标准。不过也能加弹簧垫,可能跟使用习惯有关系,一般不用。

网友(点评):
沉孔中我们都是不加弹簧垫,如果你用SW作图,你会发现在沉孔中加弹簧垫后螺丝帽会高于沉孔。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沉孔就不用防松呢?

网友(点评):
然而你不晓得沉孔可以人为加深吗?

网友(点评):
图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是想加弹簧垫,就不会把孔加深一点吗?画图画得不变通了?@zhufeng_hgp

网友:
要视情况定。德国的《简明机械手册》P222页上有个图,弹簧垫圈用在循环次数少,预载荷低的地方。高的地方还是螺纹胶放松效果好。弹簧垫圈是使用方便。

网友(点评):
重要的螺钉联接肯定需要防松,这点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A:
我一般情况下画图的时候图省事,不画平弹垫,提材料单跟明细表的时候螺栓后边标注含母平弹,安装的时候,有的工人加,有的不加,但是质检检查的时候,图纸上是有平弹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情况下画图的时候图省事,不画平弹垫,提材料单跟明细表的时候螺栓后边标注含母平弹,安装的时候,有 ...

设计人员没毛病,这个就看装配工人的责任心了~~

网友:
防松  装拆频繁的 要用 弹垫

网友:
1.用不用弹簧垫圈和用什么螺钉没关系,要看你需不需要防松,需要的话是什么量级的振动环境。
2.一般来说如果用了弹垫,一般都会配平垫,一是增大摩擦面积,二是保护工件。
3.弹垫防松性能是比较差的,很多书上都有介绍,可靠点的还是螺纹胶或者其他防松结构。
4.有些地方是直接通过控制螺栓的预紧力来防松,不用任何其他结构,螺栓应力可能达到屈服强度的60%~80%,但控制要求比较高。
5.内六角螺钉不一定用在沉头孔里,很多空间小的位置也适合用内六角螺钉,因为螺钉头尺寸小,同时内六角扳手的操作空间也要比外六角的活络扳手小很多。

网友(2020-09-17):
如果是沉孔,你沉孔通孔的直径是多大?比如M10的一般都12,这种情况下你加不了弹垫,加了也是没有意义,孔太大,弹垫一拧紧就废了。M10你用10.5的孔就可以加弹垫,否则必须加平垫才能加弹垫。但沉孔一般加不了平垫。所以看你的通孔大小加还是不加弹垫。

网友:
我看这些个回复里有很多错别字,现在搞技术的都这么不严谨吗?

网友:
一般结构中,有弹簧垫的比没有的,防松能力强很多。如果能加最好都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