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丝杠固定座的问题

楼主(2020-02-25):
有一款设备需要自制一个丝杆固定座,里面的角接触轴承是60度角的吗,市场上标准的都是15.25.40度接触角的,60度角接触轴承哪里买有没有知道的,还要那个油封我是直接用骨架油封有没有问题?

网友A:
60°是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吧,你设备里轴承上承受的轴向力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是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吧,你设备里轴承上承受的轴向力很大吗

查了一下资料,丝杆座内的角接触轴承不是市场上普通的角接触轴承,那个是一种特制的60°的角接触轴承,这个比常用的角接触刚性好,轴向负载大

网友:
76020x  20tac47b之类都是60度丝杆轴承

网友B:
60度的角接触轴承你是从哪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度的角接触轴承你是从哪看的。

首先这个你不用怀疑,小型的丝杆座是45°接触角的角接触轴承,10以上轴径的是60°接触角,丝杆座里面的轴承是特制的,不是普通的角接触,我以前在怡合达卖轴承的,但是不卖这一款,具体哪里看的我也忘了,我也和丝杆座部门的人沟通过,确实是专用的特殊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是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吧,你设备里轴承上承受的轴向力很大吗

丝杆固定座都是60度的角接触轴承,丝杆承受的主要不就是轴向力吗

网友(点评):
米思米和怡合达上很多都是25°

网友:
看看SKF有没有这种轴承,以前看到机床上的丝杆固定座用的轴承好像是SKF的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