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 Premium 振动分析教程

楼主(2020-02-25):
  前言
  本书使用说明
  第1 章一根弯管的振动                                           1
  1.1问题描述                                                         1
  1.2静态分析                                                         1
  1.3频率分析                                                         3
  1.4动态分析(缓慢作用力)                                       4
  1.5动态分析 ( 快速作用力)                                     9
  第2章基于标准 MILS-STD-810F 的瞬态振动分析        11
  2.1问题描述                                                          11
  2.1.1质量参与因子                                                 14
  2.1.2阻尼                                                              16
  2.1.3粘性阻尼                                                       16
  2.1.4时间步长                                                       18
  2.2带远程质量的模型                                             24
  第3章支架的谐波分析                                            29
  3.1项目描述                                                         29
  3.1.1谐波分析基础                                                29
  3.1.2单自由度振荡器                                             29
  3.2一个支架的谐波分析                                         30
  第4章响应波谱分析                                               37
  4.1响应波谱分析                                                   37
  4.1.1响应波谱                                                      37
  4.1.2响应波谱分析过程                                         38
  4.2项目描述                                                        38
  4.2.1响应波谱输入                                               40
  4.2.2模式组合方法                                               41
  第5章基于MIL?STD?810F的随机振动分析                43
  5.1项目描述                                                         43
  5.2分布质量                                                         46
  5.3随机振动分析                                                  48
  5.4功率谱密度函数                                               50
  5.5加速度PSD的总体水平                                      51
  5.6分贝                                                               52
  5.7随机算例属性                                                  53
  5.8高级选项                                                        54
  5.9RMS结果                                                        54
  5.10PSD结果                                                      56
  5.11高阶结果                                                     57
  练习5?1电子设备外壳的随机振动分析                   58
  练习5?2电路板的疲劳评估                                   64
  第6章电子设备外壳的非线性动态分析                   68
  6.1项目描述                                                       68
  6.2线性动态分析                                                 68
  6.3非线性动态分析                                              69
  6.3.1线性与非线性动态分析对比                            69
  6.3.2瑞利阻尼                                                      70
  6.3.3时间积分方法                                                71
  6.3.4迭代方法                                                      72
  6.3.5讨论                                                            73
**********************************************************************
想学习一下振动,请教一下,要在 SolidWorks  Motion运动仿真和SolidWorks Simulation基础教程学习之后载看吧

网友:
操作直接学就行了,分析完以后后处理的评定才是真功夫(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在看Motion运动仿真中的结果

网友:
这个是动力学仿真吗?这需要配上对应的求解器才行。

网友(点评):
这需要配上对应的求解器才行——不清楚怎么配求解器。在Motion运动仿真中可加力、力矩等,结果分析中可输出一些图表。可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适合画图的了解一个大概。

网友:
我还以为是学习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