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双棒滑动结构的公差控制

楼主(2020-02-25):
正在设计一种双棒滑动结构(参照国外的机器),如下图。双棒穿入固定座和滑座,滑座可以沿着双棒滑动。困扰的一个难题是,固定座和滑座两个零件,各自的安装孔距离尺寸62的公差,我们机床加工能控制在±0.05以内,很明显会出现别劲的情况(一根棒穿进去,另一根穿不进去,或者滑动不流畅)。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神和朋友,用什么工艺保证装配顺利,滑动流畅?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两端支撑座分别设计成四个独立支撑,与底座螺栓连接可调节

网友:
你标轴承的地方式自润滑村套?±0.5公差怕是有点大啊,你这个只有62mm。就我家里自己玩的的雕刻机公差都能达到5丝以内。

网友:
怎么看都像个气缸

网友:
机床不行,换外协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支撑座分别设计成四个独立支撑,与底座螺栓连接可调节

不想改结构,进口机器就是这么做的,只想提高工艺。

网友:
尺寸不大的话,两个装夹在一起加工。保证位置尺寸,然后拿下来分别加工孔至相应的尺寸。

网友:
用薄垫片试着调整固定座的中心高。

固定座的安装基准在安装之前是否测量过安装平面的水平度?

网友:
机座整体加工。

网友:
双棒与基座孔要过盈配合,每个棒不光要有尺寸公差还要有圆柱度要求,与双棒配合的内孔也要有圆柱度要求

网友:
滑座装好轴承以后再加工一次,一刀下,同心可以保证

网友:
固定座座孔尺寸公差加大,装配好后用顶丝顶紧

网友:
这里能断开不?

网友:
这种最好是组装起来,在去线切割,通过一次装夹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B:
根据个人经验,相配合的精度孔公差一般标注0.02,到达0.05的时候就可能无法安装。
改进方法的话,将基座两侧的孔一次加工成型会有更好的效果。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个人经验,相配合的精度孔公差一般标注0.02,到达0.05的时候就可能无法安装。
改进方法的话,将基座两 ...

网友C:
你那轴承应该是自润滑轴承或者直线轴承吧?
可以通过灌胶的方式来满足你的工作要求

网友D:
纯粹是加工问题,我自己做过这种结构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种结构很常见,直线轴承里有间隙的,光杆g6公差照理一点问题没有,你那加工精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轴承应该是自润滑轴承或者直线轴承吧?
可以通过灌胶的方式来满足你的工作要求

是直线轴承。
灌胶的原理是不是加大安装孔尺寸,在圆棒和安装孔之间灌胶?请指导一下关键的技术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粹是加工问题,我自己做过这种结构一点问题没有

请问你做这种结构时,孔距公差是多少?用什么设备加工孔?

网友:
主要是孔的垂直度要求高一点我也做过累是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线轴承。
灌胶的原理是不是加大安装孔尺寸,在圆棒和安装孔之间灌胶?请指导一下关键的技术点,谢谢 ...

是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位置精度不足

网友:
你这个就是两侧的孔不是一次加工完成的,或者是机床精度不行。加工时要一刀镗下去,且最后一刀吃刀量要非常小,而且四个孔必须一次装夹完成。实际上这样的双杆气缸多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芯棒是买的,精度2丝以内,座子最好是最好线切割一次搞定,精度也可以保证的,这样装配就没有问题,关键是楼主装配定位要改,最好是卡簧作为轴向限位,不然螺丝一并紧,容易导致两个轴不平行,从而卡主

网友E:
你这个根本不是要加工工 艺去保证的,你的位置 这样取根本取, 个人感觉 就是不对的。比如某轴的位置公差(相对另一根)加 工在了上极限,与它相配的孔的位置公差(相对另一个孔)加工在了下极限,这样,相对位置在10丝。再yu 轴承,你的公差是H7/g6,公称尺寸为12,当轴与这个轴承实际配合公差加工在了轴最大,孔最小时,间隙只有6丝,就看这个数据应该有别的。所以你还是位置公差再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根本不是要加工工 艺去保证的,你的位置 这样取根本取, 个人感觉 就是不对的。比如某轴的位置公差( ...

错了几个字,要想明白我的意思,私信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样就可以克服位置精度不足

您好,以前试过用树脂胶在两个配合面找平,但不容易取下,请教下,您说的灌胶用什么胶好呢?这个还得要运动,耐磨

网友:
1.轴上螺丝顶的部位要铣台阶,顶丝顶的是平面
2.顶丝安装位置可以转90度
3.轴的安装孔可以加工成1个孔精定位,另一个长条孔样式的辅助定位,可以解决间距的问题

网友:
我太常用这种方式了。

1)用同一台线切割机切出。(关键是钼丝偏移量)

2)导轴的紧定螺丝,我是不会放在外侧两个面,而是都从上面平行紧定。因为,我知道我这破线切割机有多破。

滑溜得很!

网友:
1 紧固螺纹孔旋转90度
2 提高加工精度,别的没啥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您好,以前试过用树脂胶在两个配合面找平,但不容易取下,请教下,您说的灌胶用什么胶好呢?这个还得要运 ...

灌胶是在直线轴承外圈和直线轴承安装孔之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灌胶是在直线轴承外圈和直线轴承安装孔之间的

谢谢,学习了,能告知下哪种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谢谢,学习了,能告知下哪种胶吗?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没用过,估计是密封胶,间隙只有几个丝到10几个丝
要等到固化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没用过,估计是密封胶,间隙只有几个丝到10几个丝
要等到固化再使用

好的,以后试试

网友:
位置度+圆柱度

网友:
看楼主的结构图
基座和轴的配合公差非常紧密了,轴-0.006,孔+0.018,那么滑块上轴承和轴的配合公差就不能太紧了,建议用加注墨点的铜套自润滑轴承,轴承的和轴的间隙配合根据你们加工62这个尺寸能达到的零度进行补偿
加工时基座和滑块的时候,基准面和孔的加工面都要有垂直度和平行度的要求,建议±0.01,如果达不到就按你们的加工极限
用于62孔进行分中的两个基准面要有平行度要求,建议±0.01,如果达不到就按你们的加工极限
最后基座和滑块的孔要求一刀加工出来
一点浅见,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