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的零件保存再打开就变只读了?何解

楼主(2020-02-25):
系统win1064位,
版本sw2017
问题:画好的零件或装配体文件属性没有勾选只读,但关闭文件后再次打开solidworks就提示文件已被使用,只能只读打开,但又能强制保存覆盖原文件(可以肯定软件提示的该只读文件没有被其他程序占用)
现在的问题是文件能保存,但每次都只能强制保存,求高手解决!

网友A:
自动保存吗?

网友:
我的这几天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保存吗?

不行,

网友B:
在外面把文件用右键编辑解除只读,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解完后就不会了

网友C:
我猜文件存在c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文件存在c盘了

哪个盘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把文件用右键编辑解除只读,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解完后就不会了

属性没有勾选只读啊

网友:
是不是保存的文件夹系统自动设置了“只读”?

网友D:
断网重装一下SW,我刚才试了,可以,可能是SW公司监控到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可能你更改 文件路径了

网友:
出现只读的情况只能在有另一台机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才会发生,楼主一定是文件在某个地方被打开了

网友:
看一下文件属性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情情况,word里到时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网重装一下SW,我刚才试了,可以,可能是SW公司监控到你了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更改 文件路径了

没动啊,就是保存再打开就只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网重装一下SW,我刚才试了,可以,可能是SW公司监控到你了

大侠,真被监控了,禁止联网后正常了

网友:
重启便可解决

网友(2020-06-03):
我的也经常是这样,画了许久的图在保存时成只读,烦之又烦,不过我研究验证了许久,应该是文件里有标准件,一般情况下把标准件全删除基本可解决,至少保住了主体结构

网友(2022-03-01):
设置——协作——多用户环境(取消打钩)——检查是否以只读打开(取消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