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编码器问题修正

楼主(2020-02-25):
使用三菱plc和增量式编码器。
ABCD依次四个点,从A开始到D结束,这种属于单向,使用C235
如果到达的顺序变成ACB这种双向运动,就得使用C251,之前不知道种双向计数。之前的帖子让各位大神见笑了。
到达C点之后,我B点对应的编码器数与C进行比较,来确定移动方向,用B点的数值与C251的数来定位。
问题是,改变方向的时候还用对C251进行另外处理吗?还是说,它自己能自动辨别方向进行加减。
我这样编的话,会不会麻烦,有其他更简单的?不要说采用伺服控制。我知道伺服定位怎么编写,我只是想学一下编码器的应用。

网友:
编码器有说明书吗?先看看说明书上的内容和接线怎么说的。

网友(2020-03-26):
正交的A,B信号都是脉冲输出,相位差90度,通过相位可以判断正反转。

网友:
A、B相有90°相位差,根据读到的哪个相位计数在前判别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