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板加工件有50 KG,可以用倍速链输送吗?一条线最多滞留12个工装。

楼主(2020-02-25):
以前没怎么使用过倍速链,想来学习下,大神们凭经验给个指点就行。工装板+工件有50 KG,一条线最多滞留12个工装,速度要求不高,5米/分钟。

应该可以用倍速链做输送吧?感谢!

网友:
5米这么慢你还用倍速链,倍速链的目的是提速

网友A:
输送原理是运用倍速链条的增速功能,使其上承托货物的工装板快速运行,通过阻挡器停止于相应的操作位置;或通过相应指令来完成积放动作及移行、转位、转线等功能。输送速度 3-30米/分

网友:
你要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网友B:
5米这么慢你还用倍速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原理是运用倍速链条的增速功能,使其上承托货物的工装板快速运行,通过阻挡器停止于相应的操作位置;或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米这么慢你还用倍速链?

因为停的工位蛮多,而且觉得倍速链下方空间大,方便装一些顶升旋转之类的机构,另外就是物流输送方面的经验实在不足,才特意请教的。如果有更合适的方式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12x50=600kg
如果链条下方垫上高分子链条导轨,减少摩擦系数,省电、运行噪音更小、无需润滑、使用寿命更长。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之前做过工装板加产品20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