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寿命怎么预估?

楼主(2020-02-25):
工况如图描述

楼主:
这是你通过计算得出的吗?如果有这寿命,我的方案可以这样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通过计算得出的吗?如果有这寿命,我的方案可以这样定了。谢谢

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通过计算得出的吗?如果有这寿命,我的方案可以这样定了。谢谢

网友:
这还和刀片质量好坏有关。真不好估计。

网友A:
Q235硬度120HB,偏软,切削性能还是不错的,铣刀寿命的长短和选择铣刀的型号有直接关系,比如三刃铣刀、四刃铣刀等等,同样的进给,刃数不同,每齿吃刀量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35硬度120HB,偏软,切削性能还是不错的,铣刀寿命的长短和选择铣刀的型号有直接关系,比如三刃铣刀、四 ...

现在在做方案,加工这个槽,目前是人工冲床加工,我想改成铣刀,全自动,就是担心铣刀的寿命如何,如果能铣刀用半天一换,我觉得也能接受,毕竟按我现在设想,效率有很大的提升,那点刀具费,算不了什么。但是万一寿命只有一两小时,就难以说服客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做方案,加工这个槽,目前是人工冲床加工,我想改成铣刀,全自动,就是担心铣刀的寿命如何,如果能 ...

铣刀的使用寿命和切削三要素有直接关系,两秒加工一个,如果用侧刃铣话建议4刃以上,刃数越多进给可以越快,保证每齿0.1-0.2mm进给没有问题的,加工个4、5千件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一部分的侧刃磨损了,还可以把刀具拽出来点,用下一节的侧刃,你说这把铣刀的寿命是多少?

网友B:
冲压是效率相对最高的。
我怎么算下来只有1999次,2000次时撞断了铣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是效率相对最高的。
我怎么算下来只有1999次,2000次时撞断了铣刀。呵呵

现在工艺就是冲,但冲刀要伸进管里往外冲。这样首先是多了一步动作,第二整陀很重的冲压机构要移进移出,这移动速度可能比铣刀铣削进给速度还要慢,第三这冲压机构远比两个主轴电机复杂得多

网友(点评):
对,冲模的设计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