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两个曲面之间形成实体

楼主(2020-02-25):
各位大哥,怎么把第一幅图片上的螺旋曲面填充成第二幅图中的螺旋柱面

网友:
建立扫描路径和扫描截面,通过扫描方式试试。

网友:
这个需要扫描的截面和扫描的轨迹,这种曲线路无法直接通过曲面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