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与轴流风机的排风效果差异

楼主(2020-02-25):
1500w的轴流风机噪音很大,抽风效果很差,改为离心风机效果会好一些吗?

网友:
活性炭吸附 多久清理一次。什么级别

网友:
离心风机一般比轴流风机噪音大很多,另外你得考虑排风量和风压,这两个风机的风量和风压刚好相反,同样功率的风机,通常离心风机风压大流量小,轴流刚好相反。
再一个从你的系统结构来看,活性炭阻力会较大,排风管道太高阻力也大,严重影响轴流风机的使用,按道理应该用离心风机。

网友:
风机振动大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另外,将废气从印刷车间抽出,经过活性炭过滤器、放散管送到高空,需要计算下排气口的压力是否能够将废气引出?最好还是计算下。轴流式引风机的排气压力比较小,也许振动是由排气不畅引起的,先做下工艺计算。离心式引风机的排气压力要比轴流式大。

网友:
这么大的风机,更改费用很高,如果觉得噪音大,建议安装隔音罩

网友:
前面有除尘除臭设备,这里需要用离心引风机、型号9-19

网友A:
哥们你还是先去确认一下你们当地对印刷行业的排放规定。活性碳吸附处理印刷行业的废气已经是过时的技术了。在国内很多地方是不能满足环保排放标准的。

网友(2020-08-03):
对于管路阻力较大的排风场景,得利用离心风机,满足你的核心需求。
但是需注意,离心风机噪音将大于轴流风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还是先去确认一下你们当地对印刷行业的排放规定。活性碳吸附处理印刷行业的废气已经是过时的技术了。 ...

活性炭吸附过时的话, 现在一般采用啥处理,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性炭吸附过时的话, 现在一般采用啥处理,愿闻其详

印刷行业现在为了满足环保需要,一般都采用分子筛吸附+RTO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