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因为需要要设计一种真空阀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0-02-25):
想设计一种连通上下装置的阀门,阀门打开可以保证里面粉末的运输,关闭后,能够保证设备里面的真空不泄露,有没有指导一下的呢,可以有偿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阀门就算设计好,要加工出来可不容易。建议买成品件。用气动转阀应该能满足需求。

网友B:
“阀门打开可以保证里面的粉末的运输”,请问:粉末运输是靠什么运输的?没看明白这句话;

从提问看,阀门两端的联接,一端是真空设备,阀门另一端联接的是什么情况?请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
真空阀门都有啊。

网友C:
有现成的阀门,可以用L阀,B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门打开可以保证里面的粉末的运输”,请问:粉末运输是靠什么运输的?没看明白这句话;

从提问看,阀 ...

抖动将上面真空设备中的粉末抖入下面的粉末收集容器中,转移粉末的时候通过阀门关闭隔绝真空取出,所以这个中间的阀门什么样的能保证真空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阀门,可以用L阀,B阀

我这个不是通气的,是通粉末的,而且最好是直通的那种,L阀什么的不好把,而且要连接上下设备的应该要定做的,我就想问下各位大佬中间这个阀门采取哪种能保证真空度

楼主:
有适用于允许粉末通过的真空阀门吗。不要通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门就算设计好,要加工出来可不容易。建议买成品件。用气动转阀应该能满足需求。

确实,设计好做出来有一定难度,我是想通粉末的,而且最好是那种直上直下直通的那种,不要过气体的阀门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散装水泥罐车设计~~

网友:
散装水泥传输是不是气力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