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篇丨聊聊三种实用机械机构

楼主(2020-02-25):
今天聊3种机械机构,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如果有已经全部都了解的同学,就当再复习一遍。
之前没有看过的同学,就利用你的碎片化时间,稍微了解一下,万一以后能用到呢,对吧。

说是三种机构,其实最后一种算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手设备,我这里也把它一起当机构说了。三种机构分别是:

剪式机构角度
自动补偿机构
三轴简易机械手

接下来就依次开始说

一、剪式机构
说剪式机构,大家可能一下反应不过来是什么,那如果说液压升降机,大家肯定就会有点印象了,就是这货: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之所以想到说这个机构,是因为前两天刚好用到它,驱动是气缸,原本导向是使用的直线轴承+导向轴,这种机构:

这种机构的优点就是简单明了,但是缺点也是很致命的:
首先,如果机构比较大的话,你要保证上下两个板的平行度,如果变形过大,后面在运行的时候会有卡顿现象;

还有就是导向轴和直线轴承之间有间隙,有时会导致侧倾现象(这个在实际运用中还是经常会出现的)。
考虑到以上因素,后面还是换成了今天的主角--剪式机构:

驱动方式为气缸直接连接顶板,这里是和液压升降机不同的一点,如下图:

下面再来看详细结构:
1、气缸直连顶板这个机构没什么好聊的,就是稍微说一下用到的一个浮动结构:

备注:因为留有间隙的原因,如果对顶升高度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就不太行了。

2、剪式机构:

上图,就是一个简单的剪式机构具体构造了,当然关于驱动方式,大家可以选择我这种,也可以选择像上面液压升降机那种。

二、角度自动补偿机构
你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机构想旋转,但是又想在旋转过程中,让这个机构保持水平。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角度自动补偿机构,先来看看机构图片:

接下来再看看它的具体工作原理:
1、电机驱动整个机构旋转,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2、再说说,末端机构保持水平的原理:

整体机构旋转时,为了保持末端机构的水平状态:

1)首先,将同步轮-1固定在底座机架上,然后同步轮-2和末端机构固定在一起;
2)通过同步带将两个同步轮连接。

通过以上方法,末端机构在旋转时,就是保持水平状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大家可以用这个原理继续开发出更深层的使用方法。

三、三轴简易机械手

这款三轴机械手结构很紧凑,集成了直线机构和旋转机构,下面就来看看具体结构吧:

首先,上下轴的传动方式:
导向为直线轴承+光杆;驱动为同步带轮机构,通过将滑动部分固定在同步带上,实现直线运动,具体机构看下图:

然后是旋转轴1和旋转轴2部分,这两个旋转轴机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同步带轮机构,连接旋转部分和驱动电机,实现旋转动作。

OK了,以上就是三种简单的机械机构,我把这三种机构的三维模型打包好了,为了方便大家下载,在公号回复:三种机构,就可以拿到下载链接了。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写得很详细

谢谢支持

网友B:
剪式结构中的轴貌似承受了货物的大部分重量,易损件,不能承受太大的力,个人理解哈

网友(点评):
这个你就错了,剪刀架可以承受很大的力!而且轴承也不容易坏,因为速度是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式结构中的轴貌似承受了货物的大部分重量,易损件,不能承受太大的力,个人理解哈

这个还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计算,不过液压升降机一般负载也不小

网友:
不错的讲解,感谢分享

网友C:
第一个结构没有液压平稳,两个气缸驱动要高速下要考虑同步吧。

网友:
感谢分享!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结构没有液压平稳,两个气缸驱动要高速下要考虑同步吧。

是要考虑同步,不过气缸速度一般也不快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了,写得很详细

网友:
三种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角度补偿机构亲身做过诶嘿嘿

大侠可以分享一下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网友:
很不错,都是常用结构,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点赞,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
第二种的角度补偿机构 可以通过调整两个同步轮的齿数比来实现各种旋转姿势

网友F:
麻烦问下怎么下载 公号是哪个?需要您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下怎么下载 公号是哪个?需要您的机构

头像就是我公众号名字,关注回复就可以啦

网友G:
点个赞,这种贴才是社区的主要意义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个赞,这种贴才是社区的主要意义所在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结构没有液压平稳,两个气缸驱动要高速下要考虑同步吧。

力也太小,还不可以做到任何位置随意停,因为气体可以压缩

楼主:
要在公众号回复的,公众号名字看我头像

网友:
学习了,提升中

网友H:
下载链接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链接在哪里呀?

在公众号里,我的头像就是公众号名字

网友:
有很大的帮助,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第二个没怎么搞明白,看来不适合搞机械了

网友I:
第二种机构,电机带动整个末端机构顺时针旋转,和电机同轴的同步带轮也是顺时针旋转,末端机构上的那个同步带应该也是顺时针旋转,末端轴通过同步带轮也会带动末端机构顺时针旋转,我没搞明白是怎么保持水平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种机构,电机带动整个末端机构顺时针旋转,和电机同轴的同步带轮也是顺时针旋转,末端机构上的那个同步 ...

和电机同轴的同步轮是固定在架子上的,是不会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机同轴的同步轮是固定在架子上的,是不会转动的

明白了 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还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计算,不过液压升降机一般负载也不小

剪刀式中间用销轴   孔磨损会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剪刀式中间用销轴   孔磨损会厉害吗

有轴承的

网友(2020-06-18):
同步机构没看懂, 可否借一步说话

网友:
第二种的角度补偿机构,同步轮2和末端机构是相对固定死的吗?

网友:
第一种剪刀结构里,剪刀架是不是只起了导向作用,防止偏心卡顿,没有分担受力?负载的力完全被气缸承担了吧?

网友:
很好的一波学习,感谢楼主的讲解。

楼主:
公众号还有更赞的哦

网友K(2021-12-09):
角度补偿那个不能保持水平吧,保持水平直接不用同步带不就好了,直接重力就是水平朝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二种机构,电机带动整个末端机构顺时针旋转,和电机同轴的同步带轮也是顺时针旋转,末端机构上的那个同步 ...

只能是在电机转了180°的时候,还是水平的,自转和公转的点不是一个位置,中间位置不会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角度补偿那个不能保持水平吧,保持水平直接不用同步带不就好了,直接重力就是水平朝下的

中间位置不会水平,只能是在电机转了180°的时候水平,末端和0°时候一个方向,中间位置不可能。

网友(2023-02-09):
图文并茂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5-07-29):
谢谢分享,非常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机同轴的同步轮是固定在架子上的,是不会转动的

就是说同步轮1,只是和驱动电机同轴,中间有轴承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