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cad

楼主(2020-02-25):
转完图在布局空间,没有在模型空间,怎么破

网友:
这个需要设置一些东西的,你网上搜搜,有很多教程,多琢磨一下

网友:
CTRL+X CTRL+V

网友:
首先,转换成CAD格式图纸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选项,就可以直接转到模型空间了。

针对CAD里面,布局、模型空间图线转换的问题,有个命令CHSPACE,它可以实现两个空间的图线互相转换。

但是,一定注意,布局空间和模型空间的比例问题,如果不注意,转换后的图形就是经过缩放的。这个不了解布局的会很麻烦。

网友:
重新转化不行吗?转化时设置激活比例等。

网友:
转的 有问题。可以直接转到模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