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泵体零件时间存放太久机加表面出现黑斑用什么方法可以处理掉

楼主(2020-02-26):
不是霉斑 擦不到 也洗不掉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压铸铝件?大概多长时间出现的

网友:
不是霉斑就是腐蚀,去除方法不是化学就是物理。。。

网友B:
正好我这是清洗机厂家,先说产生的原因,所有的铝合金如果在上一道工序中做过清洗,但是没有迅速脱水干燥,那么最终都会有残留的水印,甚至不是简单的水印,可能上道清洗中的残留的清洗剂在水珠中聚集,或者空气中的灰尘聚集,这些印迹当时用无尘布蘸水也许还能擦掉,时间长了就擦不掉。再说擦不掉怎么办,如果能弄到氢氟酸那就很简单(到化工试剂店或者五金市场卖抛光研磨材料的店试试),按照1:10比例配置,然后戴上防酸碱手套,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用白色无纺布蘸配置好的药水擦拭,一擦就掉,另一只手用无纺布蘸清水擦一遍,迅速气枪吹干。物理办法,打磨,用目数小点的,针对平面。机加后、组装前有关清洗的问题可留言咨询我

网友:
杂质或污染物电腐蚀?

网友(点评):
上道工序残留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材质的,压铸铝件?大概多长时间出现的

压铸铝ADC12,春假放假存放时间大概20天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我这是清洗机厂家,先说产生的原因,所有的铝合金如果在上一道工序中做过清洗,但是没有迅速脱水干燥, ...

那个化学去除法会对本身产品有腐蚀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我这是清洗机厂家,先说产生的原因,所有的铝合金如果在上一道工序中做过清洗,但是没有迅速脱水干燥, ...

残留的东西为什么时间长了会擦不掉,是和产品产生化学反应腐蚀进去 吗?

网友:
铸件杂质产生的微小腐蚀凹坑吧?能不能用无损检测先检查腐蚀缺陷的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残留的东西为什么时间长了会擦不掉,是和产品产生化学反应腐蚀进去 吗?

具体怎么产生的就不再讨论了,记住一点铝合金清洗后做不到快速切水的话都有水迹,铝合金清洗要效果好的话,往往采用氢氟酸,氢氟酸是弱酸,但是腐蚀性特别厉害,俗称“化骨水”,一定带好防酸碱手套,一定要通风良好防止吸入(有通风橱当然更好),能洗干净肯定就是有腐蚀,腐蚀不可怕,只要是可控即可,所以我说局部擦拭,而不是浸泡

网友C:
应该是残留的切削液时间长了渗进去了

网友D:
超声波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清洗

这是半成品,已经超声波清洗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残留的切削液时间长了渗进去了

我们有后道工序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有后道工序超声波清洗机

清洗后吹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后吹干了么?

清洗设备自带真空干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半成品,已经超声波清洗过了

那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