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车间排气方案

楼主(2020-02-26):
环保排气新手,请各位

网友:
建议还是去找有相关设计和施工资质的单位来做。这牵涉到环保、消防、安全等方面,不是简单的排风这么简单。比如丝印用的溶剂是什么类型的,要对应什么样的环保处理装置,挥发量,排气量都要匹配好。太大浪费了环保装置,太小环保处理不达标。图上那扇推拉门如果是横向拉的话,不符合消防相关规定。你的印刷区只有这个门的话,那门必须是往外开的。哈哈!当然如果你们工厂所在地木有那么多要求的话,配个稍微大点的排风扇接些风管就行了。

网友A:
1、第一种方案不好,三台轴流风机排气压力会不会完全一致?排气压力有差别会不会出现其中某几台排气不畅?当其中一台或2台有问题,会不会出现废气循环而排不出去的情况?
2、风机运行中,从车间往外界抽气,内部从哪里补充进来新风?是不是图2中箭头所示?在图2中废气收集斗分别在什么位置?
3、先确定要排出去的废气量有多少?再从手册上查废气的排气速度,然后根据公式计算排气管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种方案不好,三台轴流风机排气压力会不会完全一致?排气压力有差别会不会出现其中某几台排气不畅? ...

谢谢,图二中,正常使用的状态下,门是要关闭的,在两面墙的底侧会增加新风进口网罩(我想再请问一下假如排风量也不是很大,整个房间密闭没有新风进,相当于只有排风没有进风的话问造成什么问题,有哪些隐患,负压状态应该不会很严重吧)

网友:
我觉得第一种好,增加网流机,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