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条传动的问题

楼主(2020-02-26):
有一台运输设备,长2米宽1米,下面放两条导轨,想用齿条传动,负载3吨,请教齿条是否需要放重物中间?第二问题,另一台设备,导轨跨度3米,是否需要一边一个齿条?负载4吨。

网友:
不在重心的一个力往重心简化的时候会多出一个力偶,力偶只能由力偶来平衡,能不能单驱或偏载要看你设备结构能不能平衡这个力偶。

网友:
肯定是放在中间更好,驱动更平稳,电机的功率也能小一点,单侧放置也可以,适当加大电机以及齿轮齿条,单侧放置的驱动力肯定要大于中间放置。

网友:
第二条,两根齿条的话,需要考虑同步。

网友:
你用的导轨是什么样?

网友:
两根齿条最好用一个电机驱动,另一边用齿轮和轴把力传递过去,用两个驱动容易卡死

网友:
中间受力才会稳定!

网友:
专业从事齿条,有机会可以交流,一米的跨度够了, 3米的得用两边的齿条,电机用两个的话得同步,不然容易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