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油封对应位置安装了硬质套 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0-02-26):
轴上油封对应位置安装了硬质套 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感觉像减摩涂层

网友:
这么宽,用的是哪一种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减摩涂层

这是一个套,可以拿下来的,很硬。减摩涂层要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套,可以拿下来的,很硬。减摩涂层要怎么做呢,

有没有估一下涂层有多厚?

网友:
白色——高温润滑脂?

网友:
润滑剂,有冷却的效果,比锂基润滑脂稀的多!

网友(2020-08-03):
江浙沪地区油封我可以现场给您解答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钢基复合轴套,有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
1、油封套,
譬如两边轴小,油封这里就需要增加这种油封套和油封去配合,

2、外边的黑色会不会是为了耐磨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