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棱边倒圆都有哪些方法?

楼主(2020-02-26):
棱边倒圆可以用角磨机手工打磨,还可以用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2在车床上倒圆,3有专业的倒圆机

网友:
车铣钻磨,都有专门倒圆的刀具

网友(点评):
请问铣床上用什么倒圆工具?可以倒什么大小范围的圆角?

网友(点评):
用外圆弧铣刀,常见尺寸都有

网友:
零件什么部位的棱角?棱角位置不同,采用倒棱的手段和工具也不一样。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6 13:47零件什么部位的棱角?棱角位置不同,采用倒棱的手段和工具也不一样。
直线棱边上倒外圆

网友:
铣床或刨床上用成型刀加工;数控铣或加工中心上编程加工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2-26 13:042在车床上倒圆,3有专业的倒圆机

网友:
有专用的倒角专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