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插入螺纹

楼主(2020-02-26):
图示1内容是在直径35的光轴上面,插入M35*1.5螺纹;

图示2中的螺旋线内找不到M35*1.5螺纹,如图3所示

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插入M35*1.5的螺纹

网友A:
用装饰螺纹吧,选无标准。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我用的是SW2016版本的,怎么找不到装饰螺纹的命令呀

网友:
增大电脑负担的事最好不要做。

网友(点评):
大侠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做

网友:
我一般会在二维图纸上标清楚,旋转的螺纹切除线不会体现在三维图里,会增加软件的运算负担,再者不是很必要。

网友(点评):
确实增加软件运算负担,生成时要等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在三维不画出来,怕出工程图时忘了画

网友(点评):
很久以前的版本都能在工程图处理好。装饰螺纹线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装饰螺纹线,了解一下

网友:
这功能就3D图上看着好看而已,, 真没多大作用

网友:
发邮件反馈给solid works。

网友:
这么造型也可以,但如果零件数量太多就不合适,容易造成电脑卡顿!

网友:
容易造成电脑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装饰螺纹吧,选无标准。

在注解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