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卡后视镜自动折叠

楼主(2020-02-26):
各位好,请教一下:要做一个后重卡后视镜自动折叠的设计,如何合理选择电机呢?求教!!

网友:
去拆一个小车的看看

网友:
看一下小汽车的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doc88.com/p-842519699725.html

你看看这篇文献《外后视镜电动折叠问题的研究及其解决方案》,网上这类文献很多。

网友:
电动后视镜有折叠电机、镜片角度调节电机、倒视镜下翻电机。电动后视镜最少需要两只电机,即镜片角度调节电机。带有折叠功能后视镜则有三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