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发动机工装的问题

楼主(2020-02-26):
这个在网上找的模型,气缸1的作用是平衡电机2的重量的,防止上下方向的直线导轨产生扭力,那么组件3下降的时候气缸是怎么动作的,如果下腔有压力组件下不来,如果没有压力直线滑轨就会有很大扭力,还有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直接把组件3往右边偏一些,刚好放到整组的重心位置,这样不是可以吧气缸省下了吗,还不会有扭力产生

网友:
你把数模放上来,后面的结构又看不见,怎么分析呀

网友A:
图上看,2和3的重量都是用1来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2和3的重量都是用1来平衡。

2那一组重量是30kg,就把气缸压力调节到30kg压力位置

网友B:
应该不是平衡用的,毕竟才30KG。这种结构,我觉得就是能选个小点的电机,省下这点钱。
假设Z轴电机下面连接的工装总重量100KG,要夹持的发动机重量100KG。
那么设置气缸始终向上的拉力为150KG。
这样的话,Z轴的驱动电机,无论有没有夹持工件,升降的时候最大都只需要驱动50KG的负载。

网友:
这种如果是设计成对称的机构,可以消除侧向力,也就不需要右侧的气缸来平衡了,这样的单独增加这个缸肯定还有其他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平衡用的,毕竟才30KG。这种结构,我觉得就是能选个小点的电机,省下这点钱。
假设Z轴电机下面连 ...

如果只是为了电机用小,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是给奔驰发动机做的设备,这种厂家要的是稳定,价格是很客观的,加了一个气缸复杂了很多,这个是锁紧气缸,降到位了还要锁住

网友C:
感觉就是平衡重力用的,如果发动机本体不是太重的话,下腔就保持常给气就行,如果发动机较重,那就可以复杂点,给下腔供气通过2个不同的压力支路供气,实现上下运动的时候,平衡不同的重力,至于气缸锁,可以理解为给电机增加了一个机械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平衡重力用的,如果发动机本体不是太重的话,下腔就保持常给气就行,如果发动机较重,那就可以复杂 ...

有个疑问,下降的时候下腔还供气的话怎么下的来,不会把伺服电机憋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下降的时候下腔还供气的话怎么下的来,不会把伺服电机憋死吗?

下腔肯定要带调压阀的,基本调整到平衡掉重力,也就是如果没有电机的话,手应该很容易上下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