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油嘴的自动送料机构和装配机构

楼主(2020-02-26):
如题,最近在搞滑块上面拆螺丝和锁油嘴的项目,目前拆螺丝机构没有多大问题,锁油嘴环节暂时没有想好怎么做。
图一是滑块

图二上面的孔是要锁油嘴的地方

图三和图四是油嘴图片,油嘴很不规则,考虑用振动料盘送料,但是没有好的限位来用

图五是自己设计的油嘴夹爪,但是零件觉得有点不好加工

有没有大佬给支支招呢?

网友A:
先说:"拆螺丝"是怎么个需求得来的工序?更年期了,一切都极端敏感。。。

嗨,还板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拆螺丝"是怎么个需求得来的工序?更年期了,一切都极端敏感。。。

嗨,还板凳啦???

可能是滑块未装黄油嘴前,先上个螺丝堵住,做表面处理。

网友B:
正常的滑块是一端上油嘴,另外一端是上一个堵块螺丝,螺纹是一样的,在滑块安装时可以将油嘴和堵块螺丝调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滑块是一端上油嘴,另外一端是上一个堵块螺丝,螺纹是一样的,在滑块安装时可以将油嘴和堵块螺丝调换 ...

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用手拧调换就没必要来这里问了。楼主问的是怎么自动装配黄油嘴

网友D:
夹爪看不到内部结构,不好判断。你这个夹爪这样用加持力够不够?只是进料的话没多大问题,锁的时候可能会夹持不住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拆螺丝"是怎么个需求得来的工序?更年期了,一切都极端敏感。。。

嗨,还板凳啦???

拆螺丝采用吸附的方式,拧下螺丝吸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牛头不对马嘴,用手拧调换就没必要来这里问了。楼主问的是怎么自动装配黄油嘴

对的,我问的就是怎么自动把油嘴装到那个孔位上,孔位上的螺丝在前一道工序就已经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爪看不到内部结构,不好判断。你这个夹爪这样用加持力够不够?只是进料的话没多大问题,锁的时候可能会夹 ...

我这不需要锁紧,只需要拧到螺纹90%都在螺纹孔里面就可以啦,扭矩就不需要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我问的就是怎么自动把油嘴装到那个孔位上,孔位上的螺丝在前一道工序就已经拆下来了。

那就是一个拧螺丝工位呀,只要把滑块定位好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一个拧螺丝工位呀,只要把滑块定位好就可以了呀

我也知道就是一个拧油嘴工位,具体油嘴出料形式和油嘴的夹取结构不太确定怎么实现

网友:
振动盘分料,出料口接一段料槽,料槽下加个直震,就是要看下油嘴的结构设计下料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模拟这种自动锁丝机的结构

网友:
你拧上去这个黄油嘴之后头部方向需不需要定向呢  如果需要定向的话  那就相当麻烦了  开个口的六角套筒如果来料方向能固定的话  需要黄油嘴找我  我们做黄油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