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求解疑答惑,关于气路问题

楼主(2020-02-26):
如图,A是进气管,1,2,3管上分别有8个出气口连接治具,测试产品密封性。现在要求是断电情况下的循环流量为50升/分钟;激励情况下的循环,维持-2.5Kpa的负压。问题1:是1,2,3管是串联还是要并联。问题2:如果1,2,3管都是50l/min,A管和1,2,3管管径一样的话,A管流量是不是要150l/min,求前辈们答疑解惑。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断电是什么意思,维持负压是哪里要求负压,能不能直接说想要达到什么要求,口子3如果是封闭的吗

网友:
断电情况下哪里的循环流量?激励情况是什么意思?请把问题再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按经验的话并联会好于串联,主管是副管一倍就行了,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按你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断电是什么意思,维持负压是哪里要求负压,能不能直接说想要达到什么要求,口子3如果是封闭 ...

我又发了一个图,我弄反进出气口了,3是封闭的,维持真空罐和产品的负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需要测管路的真空度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