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宽高都是0.5米的铝水槽,铝水850度高温!包裹10mm厚的

楼主(2020-02-26):
长宽高都是0.5米的铝水槽,铝水850度高温!包裹10mm厚的气凝胶隔热毡!在持续4小时后,铝水槽外部10cm范围温度能保持在80度以内吗!

网友A:
可以按导热系数0.02估算一下

网友:
空气把周边都加热了

网友:
外面的空间和对流条件太关键了

网友:
没有哪种隔热能达到如此变态的地步。必须早就超过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这么高的温度比较难!最好还是计算下,心里有数。

网友:
气凝胶隔热毡是个啥。

网友:
气凝胶隔热毡的隔热系数在400℃以上时,比其它隔热材料要高。

网友:
气凝胶隔热毡的隔热系数在400℃以上时

网友:
我喜爱这个

网友B:
水槽顶盖如何设计的,没有密闭性的话这个不好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导热系数0.02估算一下

你说的0.02是导热系数吧?我不懂这个,这个怎么算?有公式吗?求公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槽顶盖如何设计的,没有密闭性的话这个不好说啊。

铝水槽顶没盖?主要是要在铝水槽下方20mm安装个电子元件,只有70度以内才能正常工作!   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了?求大家帮忙 解决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槽顶盖如何设计的,没有密闭性的话这个不好说啊。

铝水槽没有盖了的!

楼主:
铝水槽没有盖了的!

楼主:
铝水槽没有盖子的

网友:
早就超过了。

网友C:
10mm保温层有点薄吧,具体应该询问生产厂家,不要问中间商。

网友:
50MM的耐火砖都防不了热辐射过来的热量,早超7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m保温层有点薄吧,具体应该询问生产厂家,不要问中间商。

如果我在铝水槽与电子元件之间加一个50mm厚的冷却水 箱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思路有点错了,你这情况必须想办法把电子件移开不然就考虑耐高温了。加隔热水槽、风扇降温都会影响铝水槽的温度,降温太多会影响铝水。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有点玄幻啊!
你只讲了包裹10mm厚的气凝胶隔热毡,铝水直接跟这个隔热毡接触?应该是先跟浇筑层或者耐火砖接触才对啊,再是隔热毡啊,最外面钢结构,这中间还有厚度在。你说的10cm是最外面钢结构还是在内部耐火隔离层,这些都没具体数据,你想瞎猜都没个准数……还有你这是要等冷4个小时下来测温度的意思,还是要液态铝状态,那这个结果又是不一样的,要液态铝还是得要保温炉,那你这个炉子就是个保温炉,不是集中熔化炉,温度到最后又是差一大截,总之你要把问题描述清楚才行,而且关于最终温度的确很难讲,要看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