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丝杆施加一个水平力,螺纹处的受力分析

楼主(2020-02-26):
Rt如图,物品A是通过一个爪,扣在丝杆上,通过丝杆,实现上下运动。
通过扭簧施加一个水平的力,使爪可以扣紧丝杆。

现在测试发现,扭簧施加力的大小会影响失步

请问扭簧施加的力对丝杆的的受力分析是怎样的?,只增大摩擦力?

网友:
这个是不是偏重太多了啊!

网友:
没看懂这个结构,上下运动干嘛不用丝杆螺母。夹住丝杆后怎么动的?
而且轴的位置又不中心对称,很容易憋。

网友:
失步的原有二:1.转子励磁不足(欠励磁),2.负载力矩过大。
需要知道的值
1,扭簧的力
2,摩擦系数
3,负载力矩

网友:
这个是为了省成本?

网友:
楼主上下运动的丝杠是滚珠丝杠吗?有滚珠摩擦力不会太大,影会小一些。但丝杠做为传动部件一般是不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