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泵机械密封泄露频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26):
碱泵机械密封泄露频率高怎么解决?

网友:
机封肯定会漏,不然会烧掉。要密封好,还是用磁力泵吧,一般的泵,碱,用不住。

网友A:
啥物料?是不是含颗粒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物料?是不是含颗粒物

含颗粒的物料适合用螺杆泵输送。

网友:
有的时候密封的质量不好也会造成经常泄露的

网友:
检泵泄漏主要得原因是碱在密封面结晶导致,处理好冲洗水。

改造一下机封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含颗粒的物料适合用螺杆泵输送。

也要看怎么用,机封有正反装,还可以加冲洗

网友:
我们针对泵开发了一套新密封,有兴趣的话可以切磋切磋

网友:
13998414370 我微信,专业做泵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物料?是不是含颗粒物

50%的碱

网友:
机械磨损将引起密封副的正常配合关系被破坏,当端面出现一定的磨损,传动轴每转一转密封件都要作轴向位移和径向摆动。

网友:
应该由于腐蚀导致的机械密封件失效。建议在密封带处进行热喷涂耐磨耐腐蚀金属陶瓷材料。通过热喷涂形式的机械密封在阀门行业硬密封球体上应用广泛。

网友(2020-04-03):
看介质吧,有些用温水冲洗比较好,有些没要求的,因人而异。还有就是行业内这种机封就是这么个寿命,再高也高不了多少,除非花大价钱换高端一点的。

网友(2021-01-24):
原来的是单端面机封吧,允许的话,可以改成双端面密封,不过现场要另加冲洗水